楼主(2022-08-27):
这个功能是第一次用,请指教。
我已在microwin smart2.6中生成了   运动   的控制程序,怎么怎么多,不知道该调用谁?如何调用?

谢谢指教

楼主:
主要是生成的子程序太多了。不知道每个程序的定义,还请指导。谢谢

网友A:
Speed模式,来回切换方向
Hello,你快乐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但我在AXIS的模块中只看到了data    ,  sym,    ctrl ,   cfg,    dis,     goto,       ldoff,     ldpos,    man,     rseek,    run,     srate,    cahe这几种,没有看到speed, 我选了一个man,不知道可否?
man模块上有一个en,这个我接了sm0.0.    run 我认为就是让步进电机按speed(转速),Dir(方向)开始不停的转。    JOG_P就是当有信号接通时,让步进电机正传;JOG_N就是接通后让步进电机反转。

但有个问题:run  和  JOG_P是一样的功能?  JOG只动一圈?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run可以 实时改变点动速度,jog只能按向导里面固定的速度点动

网友C:
西门子的东西基础应用不需要上网问别人,手册里都写的明明白白

网友D(2022-09-29):
用四个块就够了,CTRL控制MAN手动GOTO运动RSEEK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