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7):
以前都只看到VB   VW   VD  ,今天在 Axis0_Man的C_dir中看别人输入了一个V9.0,而且输入VB9.0还不对,请问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位寻址:VB9表示一个字节,包含V9.0----V9.7共8个位

楼主:
谢谢,那我写一个VB9.0,应该也是一个位啊,为什么在这里C-Dir会报错呢?

网友B:
位 字节 字 双字 搞清楚就明白了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要么VB9    要么V9.0   没有VB9.0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此号注销

楼主:
    谢谢。与其他的编程软件弄混淆了
    周口plc编程培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位寻址:VB9表示一个字节,包含V9.0----V9.7共8个位

    正解

网友E:
    vb9包含8个位。
    plc

网友F:
    没有VB9.0的

网友G(2022-10-20):
    vb9是字节,9.0是一个位,你把他当作字节还是一个位?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写一个VB9.0,应该也是一个位啊,为什么在这里C-Dir会报错呢?

网友H:
    VB9.0没有这种写法吧,自创写法么

网友I:
    大佬们说的对V9.0是一个位就是一个点,VB9是从V9.0开始连续8个位就是8点

网友J(2022-12-08):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写一个VB9.0,应该也是一个位啊,为什么在这里C-Dir会报错呢?
V9.0代表一个位,VB9里含8个位,肯定不行

网友K(2023-01-11):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写一个VB9.0,应该也是一个位啊,为什么在这里C-Dir会报错呢?
smart中不能写VB9.0,只能V9.0或V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