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I控制器梯形图,万分感谢!

楼主(2022-08-28):
各位前辈您们好,我手头有个三菱FX3SA的PLC,一套IAI的伺服,控制器型号是ACON-PL。查了一些资料,还是不明白怎么实现正反转。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正常是脉冲加方向或者正负脉冲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和步进伺服一样发脉冲步就完了,就是回原是IO触发它自身回原而已。没有触摸屏的话,直接用IO调用示教好的点位就好,示教可以用电脑或者多接一些IO,用Io也可以实现示教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