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8):
如图,初学博途软件,不知怎么仿真,请大佬指点

网友A:
1、PLCSIM V17安装并授权了吗?
2、在1中软件安装并授权的情况下,S7-1200硬件组态的时候选择硬件版本4.0以上了么?

Good Luck~

网友B:
连接设备那 选择所有设备试试 不要选择相同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设备那 选择所有设备试试 不要选择相同地址的

在此回复1.2楼大佬
1.PLCSIMv17安装了的,但是授权不知道在哪里点。
2.硬件组态的时候选的4.5的版本。
3.连接设备那里是灰的,不能选其他的。
补充一下,我安装好软件后没有设置什么东西,是直接打开博途组态硬件的,然后没有写程序,编译后点的启动仿真,自动启动的PLCSIM,然后弹出搜索设备的框,全是灰的不能选,点击开始搜索,搜索不到仿真PLC

2022.8.30补充:想起来了是点击授权了,我找找授权的照片

网友B:
给你授权软件 仿真和编程软件都授权一下 我直接可以仿真的
附件: Sim_EKB_Install_2022_04_04.zip (1778 K) 下载次数:1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授权软件 仿真和编程软件都授权一下 我直接可以仿真的

我卸载重装一次吧! 试了试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卸载重装一次吧! 试了试还是不行

不是不行,要先解压到一个文件夹,点击鼠标右键,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最后再用软件进行激活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行,要先解压到一个文件夹,点击鼠标右键,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最后再用软件进行激活破解

是授权这个吗?点击安装长密钥貌似装不上

网友B: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B:
看看西门子这个license里 如果有 就说明授权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西门子这个license里 如果有 就说明授权成功了

是右键管理员运行的,又重新装了一遍

您看看这个授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右键管理员运行的,又重新装了一遍

您看看这个授权

你这怎么这么多授权  你看看看我的 一般就够用了 Step7和wincc' flexible之类授权的也要装 就是博图V17的编程软件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怎么这么多授权  你看看看我的 一般就够用了 Step7和wincc' flexible之类授权的也要装 就是博图V17的编程软件授权

这个授权能在不卸载软件的前提下取消吗? 我重新再授权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授权能在不卸载软件的前提下取消吗? 我重新再授权一遍

可以 一般在C盘 有个隐藏的文件夹 AX NF ZZ ,得改一下隐藏属性 要不看不到 把里面的全删了 重新授权
不会的话 直接百度搜一下   西门子授权在哪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一般在C盘 有个隐藏的文件夹 AX NF ZZ ,得改一下隐藏属性 要不看不到 把里面的全删了 重新授权
不会的话 直接百度搜一下   西门子授权在哪个文件夹

我昨天删了,重新授权,现在PLCSIM打不开了【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