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9):
求大佬指教
  • 下载积分:+3(756287415) 感谢分享!

楼主:
    新建一个FB写完上升沿后,能不能将程序用到的所有上升沿放在一个背景数据块里面*(像定时器一样,试了博图封装的上升沿不可以放在一个DB块里)

网友A:
    用FC写,里面的变量用全局DB里的静态变量填写,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B:
    ST有自己的上升沿
    你自己再找找

楼主:
    欢迎大佬指导一下程序

楼主:
    修改后的程序,能够支持100个上升沿共享一个DB块
    附件: Demo5-上升沿测试.rar (631 K) 下载次数:31

网友C:
    R_TRIG
    F_TRIG

楼主:
    博图自带使用有限制
引用 网友C:
    R_TRIG
    F_TRI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博图自带使用有限制

    建议是程序块尽量采用FB,毕竟这样可以放置一些本地静态变量和多重实例

楼主:
    标准模块化程序一般用Fb写,控制逻辑一般用Fc写,否则程序太臃肿了
引用 网友C:

    建议是程序块尽量采用FB,毕竟这样可以放置一些本地静态变量和多重实例

楼主:
    大佬,这是用什么编程软件写的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7188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这是用什么编程软件写的
倍福 codesys是这种风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71883]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