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E71通过无线路由器联电脑

楼主(2022-08-29):
各位专家,公司老的PLC,QJ71E71以太网模块,可以使用有线和电脑相连,但是比较麻烦,请问该模块如何通过无线路由器和电脑进行互联,请指导。

网友A:
你直接把本地设定为无限路由器的驱动就行了 跟有线一毛一样

网友B:
TP-LINK有相关的东西
大概是一个交换机,一个主站模块,从站接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