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在使用中我们怎么调取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22-08-29):
三菱FX5U,PLC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我们该怎么样调取模拟量输入模块,我们在参数里面已经设置好了,那么我们怎么在梯形图里面读取到采样数据呢?
有志者事成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手册
下载积分:+1(jiasang0730)

网友B:
2楼正解 指令调用 手册里有详细介绍

网友C:
新手嘛,不看说明书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读取相应的SD就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多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