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爱普生机器人紧急停止后,输出断了,真空消失,产品会掉落的问题

楼主(2022-08-29):
爱普生机器人紧急停止后,输出断了,真空消失,产品会掉落 砸坏设备。如何解决?
有没有办法在急停状态下 真空不断的办法??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A:
选型没做好啊,选中封的真空发生器啊

网友B:
真空控制时,防止掉落,也可以采用机器人输出时断开真空,机器人不输出有真空就好了
,

网友C:
实在不行可以在真空状态下按急停就强制真空保持呗

网友D:
用双线圈电磁阀完美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1(hsiung) 设计为王

网友E:
有个设置,急停后不自动复位IO

网友F:
中封电磁阀你值得拥有

网友G:
双线圈中封电磁阀。没用过真空,一般都是气缸,断电气缸状态自动保持

网友H:
使用VT307产生真空,加上单向阀,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加了单向阀要再加一路破坏的才VT307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中封电磁阀你值得拥有
中封一般也封不了多久吧!产品如果有点重量,光靠管里那点真空,没人管时间长了,也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设置,急停后不自动复位IO
这个好,但是没找到在哪里可以设置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E:
设置-系统配置-控制器-参数
下载积分:+1(神鸦道人)
工业机器人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系统配置-控制器-参数

麻烦再请教一下,这个显示灰色的,好像无法选择,不知道要点哪里才能把他开放出来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E:
我这个是模拟,你连接到机械手控制器上就不是灰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是模拟,你连接到机械手控制器上就不是灰色的了

感谢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