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29):
如图所示,勾选带标签,就无法读取,如果不勾选可以读取,但是不再有FB,读取后修改成FB也没办法找到,求问大佬这个怎么处理呢?是下载的时候没处理好?还是根本就不支持的呢?

网友A:
我也测试过多遍,不能够这样上传程序,应该是不支持这样上传程序的

网友B:
应该是没下源程序吧,读不了结构化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下源程序吧,读不了结构化工程

那大佬怎么下载带标签的梯形图呢??

网友C:
带标签的梯形图
没用过
有啥用?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大佬怎么下载带标签的梯形图呢??

我没有3G,估计3U才能下,下载的时候有源代码选框

网友D:
一起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3G,估计3U才能下,下载的时候有源代码选框

我也没有看到呢,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E(2022-10-14):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有原程序就行,没有就不行,问三菱客服也是一脸懵

网友F:
3G不能下源代码,所以无法读取。3U可以
下程序时软件都有提示,注意观察

网友G:
不下源。会自动转为梯形图到PLC里。试过3U是这样,

网友H(2022-11-16):
我也遇到过,能下载,但是想上传就上不了!

网友I(2023-12-05):
写进去,读出来后就变梯形图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J(2024-01-28):
源代码没有写入

网友K:
有程序没?可发来看看和我之前的程序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