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Q PLC中 MOV指令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8-30):
这个@282 什么意思

网友A:
指针,地址

网友B:
间接寻址,将d282中地址传送给指令,比如里面是R100那就是@D200=R100,一般和ADRSET指令配合用
下载积分:+3(dawutong) 热心助人!

网友C:
@MOV 是字符串传送的意思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