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30):
请教大佬
伺服脉冲控制,如果绝对定位途中停止发脉冲,不回原点再继续走这个位置,能走的准么

网友A:
走不准的

网友B:
可以的,PLC能记住已发脉冲数

网友C:
需要你做测试,比如我用三菱FX的,突然停止的话,直接输出M8469停止脉冲急停的话,是有问题的,偏差太多。但是急停按下,先断开定位控制指令,让它自己停,等个零点几秒再输出停止脉冲信号的话,继续运行,位置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你做测试,比如我用三菱FX的,突然停止的话,直接输出M8469停止脉冲急停的话,是有问题的,偏差太多。但是急停按下,先断开定位控制指令,让它自己停,等个零点几秒再输出停止脉冲信号的话,继续运行,位置就没问题。

谢谢,我测试一下

网友D:
3楼描述的应该是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还有一种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应该更符合我们的要求。

网友E:
需要记住位置的需要使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F:
正常停止没问题,如果突然急刹车,负载惯量大的话就会有误差,不大的话影响不大。最好用STOP指令来停止,不要直接停止发脉冲。至于用绝对值编码器,你这种发脉冲控制场合除非做了闭环,不然没意义。
承接工控编程开发项目,服务中小微企业可以一起合作共赢解决企业电气找人难题,主要在华南 长沙周边

网友G:
台达的PLC也记不准

网友H:
减速停止和紧急停止要区分,后者建议清掉原点已OK,之后进行初始化
通信的就无所谓了啊

网友I:
一般是直接断开接通条件,走得很准确啊,读取D8340之类的

网友J:
伺服用丝杆传动的话直接断输出脉冲是可以停得住的,比如用三菱FX3U,故障时接通M8349停止脉冲输出,然后断开定位指令前置条件,故障解除后再接通定位条件,伺服是可以走准的,但在皮带传动时会走不准。不过像FX5U或定位模块中都有专门的减速停止指令,这个算是皮带传动下也基本可以走准。

网友K:
如果是用PLC来记位置的话,是绝对不准的。

网友L:
只是断开触发条件的话, 再启动可以走的准的, 至于发送停止M8349类的内部继电器,这个要试试.

网友M:
使用伺服编码器输出给PLC高速计数器来做是可以的

网友N:
用绝对位置, 减速停,位置是准的, 下次再发新的位置即可.

网友O:
总线型就可以 脉冲肯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