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屏怎么能搞出这样的状态来?

楼主(2022-08-31):
没有安装linux系统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自己编程也可以达到这效果的,用U盘更新是个好办法。

网友B:
能不能怀疑一下这就是一个普通画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