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31):
请问各位师傅.如一个连续D0~D9值.
当D0~D9 内容数值有变化的时候,D10就加1.
请问各位师傅都如何处理这样?
我都是用先D0~D9丢到D20~D29.用<>的时候做加1.
请问有更好的方式吗?
不需要在用D20~D29.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可以先计算出D0-D9的和,,当和有变化的时候,就加1

网友B:
没有了,你要判断任意变化就需要同样大的地址空间去存储数据信息,不然就只能采用某种校验,比如楼上的属于和校验,可能会检测不出某种变化,比如D0,D1一个加一,一个减一,那还不如用CRC,可靠性更佳。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了,你要判断任意变化就需要同样大的地址空间去存储数据信息,不然就只能采用某种校验,比如楼上的属于和校验,可能会检测不出某种变化,比如D0,D1一个加一,一个减一,那还不如用CRC,可靠性更佳。

网友D:
    是不是这样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感谢分享!

网友E:
    这样就挺好,只三行程序就能实现了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gxtmdb82164)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