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类PLC选型

楼主(2022-08-31):
各位大哥这个Q06UDV中UDV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高性能
能单独列出U代表啥 D代表啥 V代表啥?

网友B:
这个没人细研究吧 可以打400电话咨询一下 还比较专业

网友C:
ud好像带网口
企鹅:501144861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网友D:
UDE和UDV都带网口,我只知道DUV比UDE多了简单CPU通讯和CCLINK IE功能,其他没用到,和UDE价位差不多,建议买UDV的。

网友E:
U是通用
V是快速
目前UDV最强

网友F:
UD 有USB口的通用性CPU
V very good

网友G:
UDE和UDV都带网口、USB,UDV处理速度较快和支援SD卡

网友H:
UDV加强了以太网口通讯能力,支持简单CPU通讯和cclink ie field。
UDV不支持插RAM存储卡,但可以用ram卡盒替代,支持SD卡。
UDE支持插RAM储存卡扩展文件寄存器,不能支持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