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

楼主(2022-09-02):
用什么可以检测盒子里面那个位置有试剂。已经用相机和电容接近开关试过了。相机不太好检测,电容接近小尺寸的不行。试剂材料是PE的

网友A:
红外线相关方面的试试看,利用不同温度的材质发出的红外线波长不一样这个特性。

专业外协

网友B:
白色的反光太明显了,不好弄区分;
带孔托盘换个颜色深点的,用黑色或蓝色估计会好点

网友C:
相机用特殊灯光应该能搞定,比如摩尔纹之类的,本质上是用3D相机类似的技术

网友D:
普通相机都行啊
料盘放在黑色的平面上

网友E:
光学类的传感器应该都不好用,试剂颜色和试管接近是分不出来的,相机应该也不行;
用靠谱的超声波传感器,做一个扫描平台,一大盘试管放上去,定位好,用机器人或者伺服机械手,快速按照一定的规律挨个检测
有试剂的试管坐标可以记下来,用上位机或者HMI用指示灯或者图形编号显示出来
大家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F:
激光线扫!

楼主:
是有准备用激光扫描了
引用 网友F:
激光线扫!

网友G:
光纤传感器从上面检测,液位传感器从下面检测

网友H:
基恩士的激光检测

网友I:
这种用视觉检测是可以实现的,用的背光源,不是这种一盒一起检测,而是一排检测的,halcon 有例程的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J:
现在有多头光纤检测 一个放大器检测多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现在有多头光纤检测 一个放大器检测多路
一个放大器检测8个,但调试方面就比较难一点,因为只能检测两种状态,一种是完全没有液体,一种是有液体。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