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2):
FUJI 触摸屏 TS1070
资料画面无法由触摸屏传送到PC
是软体可设保护?
还是硬体开关设定?
若是软体可设保护?从哪?

软件V-SFTV 5.4.51.0
V-SFTV 6.1.2.0

网友A:
你讀取有畫面吧!看出現什麼貼一下好讓大家分析.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22-09-02 11:03发表的 触摸屏 TS1070资料画面无法由触摸屏传送到PC :
FUJI 触摸屏 TS1070
资料画面无法由触摸屏传送到PC
是软体可设保护?
还是硬体开关设定?
若是软体可设保护?从哪?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22-09-02 11:03发表的 触摸屏 TS1070资料画面无法由触摸屏传送到PC :
FUJI 触摸屏 TS1070
资料画面无法由触摸屏传送到PC
是软体可设保护?
还是硬体开关设定?
若是软体可设保护?从哪?

那我可打得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同样的传输线
V-SFTV6 试由  V908iC 触摸屏上传送到PC没问题

网友C:
可能设置了禁止上传

楼主:
请问禁止上传选项在何处?

我将原TS1070画面资料传送到USB
再由USB传送画面资料另一台TS1070后
使用软体由另一台TS1070可以传送到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