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中编写FB块,指针不够用(临时变量)!

楼主(2022-09-03):
用ST语言在Q06UDV PLC中编写FB块,指针VAR不够用(临时变量)!PLC系统最大只有4096个,现在编译报C9004。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A:
PLC参数-PLC系统设置-通用指针号 2046,数值改小一点,再把自动分配软元件里的2046指针数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