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3):
这个东西的推导过程,谁能罗列一下呀,就有点看不懂

网友A:
根据前后半径相等,很简单的中学知识

网友B:
仿射变换
矩阵

网友C:
     根据右手定则,绕Z轴旋转。

网友C:
上面是把坐标点统一到一个坐标系中,还可以在两个坐标系中,  基础坐标系点=对基础坐标秕的变换矩阵* 变换后的点。  表达不太明白 ,  如下
    我又找例题算了下, 先旋转再平移,和先平移再旋转, 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何上面是先旋转再平移做出来对呢。

网友D:
好呀,准备本线性代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把坐标点统一到一个坐标系中,还可以在两个坐标系中,  基础坐标系点=对基础坐标秕的变换矩阵* 变换后的点。  表达不太明白 ,  如下  [attachment=271891]    我又找例题算了下, 先旋转再平移,和先平移再旋转, 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何上面是先旋转再平移做出来对呢。

做出来了,套用那个三角函数和差化积的公式就行了,很久没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