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2-09-03):
如题,遇到个问题输入模块第一二个发热严重外壳都变形了,一股焦臭味。更换模块后情况一样的,一共挂了5个ID261就第一二个发热(挨着CPU,)输入全部是中继常开输入,现在找不到问题在线急等。
自学

网友A:
没遇到过。客服怎么说?

网友B:
这种问题。
就要检查接线。也许你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就是真的问题存在点。只有不断地否定一些东西才能解决一些隐蔽的乌龙问题。
很多时候,机器不能动作,或者,偶有报警。用常理去找问题,很费时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真正的问题点。等逐一排除到了。发现是一个豪不起眼的问题。
比如新装一机器。马达跑不准,两个轴马达时准时不准。最后发现是联轴器没锁紧。应该是装机的新手扭的螺丝。

还有连接口是否接触良好。碰到过老式欧姆龙的PLC。模块之间的连接不扎实。导致右边的模块有时无电源。现在都是这种侧式连接方式。比三菱的基板连接差很多。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客服叫寄过去检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客服怎么说?
自学

网友C:
首先,更换新的仍然一样,应该可以排除硬件问题;
然后,用的Fujitsu的连接器+中继,应该也可以排除接线问题;
最后,连续5个ID261只有1,2发热,那么可以考虑一下这部分IO是否正好是高速大并发特征,且环境不太好,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

网友D: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或是触点吸合太频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