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Modbus地址如何使用

楼主(2022-09-04):
遇到了5位数的Modbus地址,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以前用到的仪表这些都是4位的地址。因为人机界面最多输入5位数,其中第一位是4固定的,后面相当于还能填4位地址,遇上5位数地址怎么填?

网友A:
使用16进制呢?

网友B:
4后面14357即可

楼主:
谢谢你,只是台达的人机界面地址栏不可以16进制数
引用 网友A:
使用16进制呢?

楼主:
谢谢你,最多输入5位,首位固定是4 这个5位的地址没办法输入
引用 网友B:
4后面14357即可

网友A:
你按照4位输入不是还有地址偏移吗?把地址偏移设为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