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维纶触摸屏和2台FX3U通讯,怎么用?请教。

楼主(2022-09-04):
我想用,一台维纶MT8071IP触摸屏,连两台FX3U可以吗? 怎么做,求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1省钱就用COM1和COM2分别连接PLC,
2有钱一点就,直接用COM2连接两台PLC的485BD,做站号区分
3如果是很有钱,那么就PLC配以太网模块,交换机就行

网友B(2023-04-06):
有钱一点就,直接用COM2连接五台PLC的485BD,做站号区分/这个怎么做?

网友C(2023-10-10):
在写程序的时候 地址分别用站号去做区分就好了,多看一下说明里面都会有注释的例如
1#200
2#300
这样就是一二站号区分的意思了

网友D:
d8121设置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