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70多输入输出通道,选型??

楼主(2022-09-05):
各路大神:能否提供一个三菱plc模拟量70多输入输出通道,选型结果??

网友A:
首先,这么多个输入输出,首先你这个模拟量应该选哪种有控制系统的,然后跟PLC 通讯,直接读取。 通常都是支持485的,高级一点的,可能会有支持以太网的。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B:
用第三方的总线型的模块 ,三菱自己的模块代价太大了。

网友C:
采用MODBUS总线。主站选择FX5U,从站选支持MODBUS-RTU或MODBUS-TCP的多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网上有大量出售8、16、24通道模拟量输入输出的MODBUS从站工业级模块,售价通常不超过800元。选16通道输入输出的只需要5个模块即可。选择MODBUS-RTU,硬件成本低,FX5U编程简单,但多从站的轮询速度慢。选择MODBUS-TCP,硬件成本高,FX5U编程复杂,多从站的轮询速度快。
下载积分:+2(冲出枪林弹雨) 热心助人!正解

网友D:
DCS干的事情 PLC搞这个累啊

网友E:
Q系列 R系列的AD DA都缺货。可考虑楼上几位说的用通讯的方案。
万一实在不行,用L的

网友F:
70通道优先考虑通讯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G:
买第三方的多路系统

专业外协

网友H:
大品牌是做不到这个价格,
研华的亚当模块8路模拟量,市场价都在1500左右。
ADAM 4117 8路模拟输入 Modbus RTU
ADAM 6017 8路模拟输入 Modbus 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