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倍速链在一个工位左右各有一台相同的工位用信捷PLC怎么控制?

楼主(2022-09-05):
请教下倍速链在一个工位左右各有一台相同的工位用信捷PLC怎么控制?工位如图所示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要干嘛,是流水线的推到两个工位,还是两个工位推到流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要干嘛,是流水线的推到两个工位,还是两个工位推到流水线
开始是倍速链工位有顶升机构将工装板送到工位1处,送完后顶升机构下降在等待下一块工装板,工装板到位后再将工装板送到工位2.

网友A:
先感应延时到位多少,然后1没有料,就推料到1,2没有就推到2,就这么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