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型号求助

楼主(2022-09-05):
老板让我问问有没有250V的漏电保护器,网上查了好像有额定电压要求。只有220,380
问下各位有没有适合250V的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A:
如是单相用电你选择AC220V就可以啦

网友B:
单相的漏保都是可以用在220V的电压范围内,但其最大承受电压一般不小于250V,4P的漏保可用在不小于450V的场所。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指定250V的漏保呢?
好像测试机用,细节没问呢,我明天问问为啥用这电压。

网友C:
印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度使用?
哈哈,可能没弄明白。明天问问。

网友D:
叫你老板找厂家定做一个呗,

网友E:
漏电保护器有电压型,也有电流型。通常都是电流型。要么你们老板是外行,要么你描述错误
感谢,我确认下。

网友F:
6楼说得好。漏电与电流有关,250v只是象征漏电保护器相关部件的耐压水平而已。

网友G:
英國用240V電壓
通常220V耐壓都可到314V~340V否則那觸發作動SCR會燒毀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