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7):
博途V15中使用S7-PLCSIM V15仿真时在线监控时右键更改不了触电的值呢(0或1)
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仿真已激活程序也可以下载到仿真中的就是改不了值快捷键“Ctrl+F2也不好使,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只能改M点的。I点改不了,改了也没有用。
真诚感谢!
但是我发誓之前程序实现过更改I点而且程序限时导通了,不是知道为啥最近用只显示修改成功支路却不显示导通了

网友B:
如果是I点和Q点可以用强制表强制,M点或者DB数据点修改的话不能有重复地址 不然修改不了 前面是0状态 后面使用的话是改不了1状态的
真诚感谢!
强制表太麻烦了但是我发誓之前程序实现过更改I点而且程序限时导通了,不是知道为啥最近用只显示修改成功支路却不显示导通了

网友C:
用codesys  ,电脑就是plc  ,可以仿真控制伺服轴, 也可以直接驱动真的伺服轴,试过了, 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