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8):
我们在实际使用PLC中,对漏型和源型PLC如何区分,如果我们漏型的PLC跟我们光电开关PNP型如何才能共用,
有志者事成

网友A:
现在很多PLC的输入点 漏型  源型都支持了
以三菱FX3为例

网友B:
输入NPN和PNP都支持,输出才讲源型和漏型
  • 下载积分:+1(ajunn) 描述准确清晰

网友C:
    看手册,并不是所有PLC都支持NPN和PNP,输出也不是都支持+-。光电开关除非中继转接不然还是要跟输入点配合使用。

网友D:
    现在新型号的PLC输入多数都都支持PNP,NPN,
    工程上习惯,日系用NPN的传感器,欧系用PNP的传感器,
    只是习惯,没有规定一定要这么用。

网友E:
    箭头表示电流方向
  • 下载积分:+2(爱在西元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PLC的输入点 漏型  源型都支持了
    以三菱FX3为例
    [attachment=271875]

    西门子把上图刚好叫反了(理由:参考点不一样),晕头转向

网友G:
    输入的用法,要么源要么漏。你源和漏同时接输入。怎么接呢。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H:
    继电器转,想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I:
    这个简单,输入如果是24v通过开关接入到x0那么就是源型,也就是NPN型,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你只要记住,输入的公共端接负极,就是源型NPN,如果接正极就是漏型PNP,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J:
    不用死记什么源型漏型,按照正常逻辑高电位在上,低电位在下,PLC输入和其他的什么驱动都是负载,传感器也好,触点也好都是开关,看回路上这个开关和负载的位置就行了,高边开关开关在上接电源,下面是负载接低电位,低电位开关在下接低电位,负载在上接高电位

    低边开关就是漏型,高边开关是源型~
    而且这个都是在设计阶段就定义好的,后面遇到实物需要混用的时候100%加继电器中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输入的用法,要么源要么漏。你源和漏同时接输入。怎么接呢。想请教一下你。

    漏型输入是针对NPN,源型输入是针对PNP。PLC的输入端都是共用一个公共端子,因此做不到同时接入NPN型和PNP型传感器。除非额外增加开关转换元件,把NPN转换成PNP,或者把PNP转换成NPN。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漏型输入是针对NPN,源型输入是针对PNP。PLC的输入端都是共用一个公共端子,因此做不到同时接入NPN型和PNP型传感器。除非额外增加开关转换元件,把NPN转换成PNP,或者把PNP转换成NPN。

我只是想问问楼主一个单独PLC,同时接NPN 和PNP。想知道他是怎么接的。

实际上见过用欧姆龙继电器转好几个PNP感应器的信号。因为其他都是NPN的感应器。

网友K:
看手册啊,很多都是支持两种输入的,只是接线上要转换一下而已,部分不支持的,在没有配件的状况下,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没手册在手上?手机上网找啊

网友L:
一般只需要看输入公共端是接24V就是漏型,0v就是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