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私服,没有减速机,直接用的同步带,一键调整以后,抖动热别严重

楼主(2022-09-08):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MR-JE -A 私服

网友A:
先检查下是不是机械不平衡。
还可以把伺服恢复出厂设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增大伺服功率或减少增益试试.

网友C:
调整伺服电机刚性

网友D:
惯量小了,还是增加减速机会稳定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调整伺服电机刚性
嘿嘿0.0.

网友F:
加个减速机效果会好很多

专业外协

网友G(2022-12-31):
引用 网友D:
惯量小了,还是增加减速机会稳定很多

网友H:
垂直机构如果提拉重量太高 是会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