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9):
伺服配合电机带动机构,那么它的受力方向该怎么看呢?

网友A:
你是想知道电机是在第1,3象限还是在2,4象限运行吗

网友B:
这个不用关心电机怎么受力,只要你的机械选型合理就可以

网友C: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又用电机又用伺服。

网友D:
你找厂家选型即可,一般客户有需要我们都有提供选型服务的,PS:坐标潮汕,智控科技莫工15992340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