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级联问题

楼主(2022-09-10):
如图,如果一个485通讯线路中有多个站。有效通讯距离是总的通讯线路不超过1200M吗?各站间的距离有没要求,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各站都得是隔离型通讯端口?如果用SMART200非隔离型的通讯端口,用一个中继器加在从站旁边可以吗?

楼主:
还是对各站间距离没要求,总长度不超过1200米,在485的末站加120Ω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A:
做过总长超过1260多米距离的多个变频器的通讯,和你画的示意图差不多,是汽车烘烤线的传运系统变频器和电箱的通讯,也没有你说的哪么严,但在选材上,我们选 用的是0.5平方毫米的屏蔽双绞线,但也没有办法验证是否和我本次选材有关,总之,五年了,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参数选的都是9600,8,1,偶
谢谢回复,SMART的485是非隔离型端口,有效通讯距离50M。想来想去换成了1200的PLC与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