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1):
最近接了一台改造的设备,20年前的日本机器用的板卡,现在改造用的3u+gs2107触摸屏。
触摸屏总是频繁回到开机界面,然后设备停机,进入以后一切正常。

第一天,特别频繁,plc接的110v电。设备分两部分,自动送料,和气缸冲切。
手动操作气缸冲切时,气缸回到原点位,送料启动。每操作个三五次,触摸屏就回开机界面,送料部分设备停下。
初步怀疑哪里短路,再把所有24v和0v重接一遍线以后,情况非常大的改善。

第二天只出现了一次。

第三天,打算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在给plc加地线的时候,螺丝刀刚拧一下地线螺丝,触摸屏回到开始界面问题出现。
下载完程序和触摸屏界面后,拔掉usb线的时候,触摸屏掉连,回到初始界面点击进入进入不了,过了5秒可以进入了,进入后触摸屏没有信息,需要断电重启。
后面就开始频繁断联了,进入界面后,没有数据,也就是没有连上,断电重启后就好了。

再加完地线后情况反而严重了,之前倒是没有断联,只是瞬间跳到开始界面。现在直接断联,断电重启才行,线的话加了三个屏蔽磁环了。

现在怀疑线的问题,新买的线在路上。所以想这个空隙请教一下各位老哥,如果有好的建议能够帮忙解决,红包奉上,谢谢了。

楼主:
就是这个开始界面,设备没有断电,一开始可以立马进入,继续启动的。这两天严重了,进去发现断联了都。

楼主:
现场环境挺恶劣,噪声,油污,铁屑。钢板冲压的,震天响。其他厂家过来的设备都有丢脉冲,丢数据等一系列问题。这设备本来用的板卡,也是基本一天一丢数据。干脆改造了。

楼主: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了,各位好哥哥

楼主:
plc,触摸屏,连接线,都是以前别的设备上拆下来的

楼主:
会不会plc电压问题,因为以前板卡用的110的电,沿用的之前的变压器,日本设备的主电路,

网友A:
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B:
外接个单独的开关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感觉还是通讯线有问题

楼主:
单独供电嘛,明天前去试试,顺便再把通讯线换一根。

网友D:
如果你的屏是用24V的,请单独供电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 到时分享过程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网友E:
首先,你要落实接地是否是导通得,还有接地是否对地,你可以单独接个保险是在一边,如果电压有差异,看看保险丝是不是直接冲断。 这样你就能排除是不是接地或漏电得问题。其次你再选择排除你后面说的数据丢失问题,很有大的可能是PLC内置电池要更换了。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F:
是不是有干扰源

楼主:
刚从现场回来,发现几个小问题,细细道来。
1.操作台上220v开关旋钮电虚接,把usb线时 碰到220 了估计。

2,有个报警输入信号X17接到  plc上空点上了。

3.plc监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io点配置错误,也就是没有X40点,但是程序里留了没用到。

4.plc还是接的110v,新线到了没换,感觉不是线的问题,电池监测了一下,32v。

5,但是现在发现更大离谱的问题,就是我拍打plc他会瞬间error,然后run。估计就是这个不知名的ERROR,导致的。
我用手沿着plc面板,一圈挨个用手指敲打,不确定的地方,开始出现瞬间ERROR,error就断联掉线了,离谱的是瞬间就好了。

没办法,没脾气。决定换一个plc。

楼主:
用手指戳了一下午plc了,有时候戳800下都没事,有时随便按一下,就error了。就是前面说的,接地那会,螺丝刀一用力,就掉连了。唉,头大了。

网友D:
如过有PLC的电源板就换一个吧,当然也不排除PLC的接线排问题,买个二手PLC,只是保留你的主要部分板子,电源板和端子排都换了试一下吧,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和端子排的问题,把程序读出来,写到另外的新PLC上去吧,原来的旧PLC估计还是存在有某些地方的接触不良,这个不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过有PLC的电源板就换一个吧,当然也不排除PLC的接线排问题,买个二手PLC,只是保留你的主要部分板子,电源板和端子排都换了试一下吧,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和端子排的问题,把程序读出来,写到另外的新PLC上去吧,原来的旧PLC估计还是存在有某些地方的接触不良,这个不好找的

可以可以,我昨晚到现在也咨询了很多人,结合现场情况来看,基本可以认定是plc问题了,正好验证了前面每冲切一次,设备停一次。巨大的震动,让plc电柜跟着震,plc内部虚或者电池端子排接触不良,正好验证了手指按压出现的问题。明天换个plc试试看。这个plc也老化了。

网友G:
触摸屏回到开机界面,说明它重启了。 PLC问题不会导致触摸屏重启吧?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H:
频繁重启 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试下外部供电
嘿嘿0.0.

网友I:
设备单独接地 用金属软管

网友J:
从头到尾看完这个贴,说说我的看法:
1.你 这台设备是冲床之类,振动较大的设备;我曾经用过FX3G的改造过冲床,使用半月后就出现类似情况,PLC错误;
2.接不接地不会影响人机界面运行;
3.不明白你说的进入开机画面是跳转还是重启了;如果是跳转的话,可能是受PLC控制;我觉得应是断电重启居多;
第1种情况,我是这样解决的,不用FX3G,更换成西门子的S200,更换后,怎么冲切都不再出错;
第3种情况,在现场观察是不是重启,再进一步处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K(2022-12-31):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屏是用24V的,请单独供电

网友L:
plc触摸屏单独供电,我感觉是干扰问题,我也用过一次三菱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