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2):
设备已经用了几个月了,最近开始报警2441,FX3U-4DA数据灯不闪烁,断电一下又好了,
有时几天报警一次,有时一天报警几次,时不时的报警一下,
FX5-CNV-BUS和FX3U-4DA已经换新的了,好了几天,又一样报警了。
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拱手致谢

网友A:
你这个茆似你的5U供电有没有问题,检查模块的排线有无虚焊。如果你的5U还在维保范围之内,你就把你的PLC 备份好程序,然后把你的PLC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试试,要是不行,那只能返厂维修了,这个可能不是你模块的问题,我估计应该是你模块跟PLC通信之间的问题。
有志者事成

楼主:
给FX3U-4DA供电的24V电源是用外部电源,我也试了用内部电源,也是一样会报警,那是不是说可能是排线这边的5V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B:
有換  FX5U-4DA  試過嗎

楼主:
FX5-CNV-BUS和FX3U-4DA已经换新的了,难道5U也要换掉?

网友C:
有些東西還真不好說
曾遇過3g主機後面插的4da造成主機當機
把那一塊換掉換插另一塊4da就好
但造成當機的那一塊拿去跟別的主機插竟然可以!
引用 楼主:
FX5-CNV-BUS和FX3U-4DA已经换新的了,难道5U也要换掉?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東西還真不好說
曾遇過3g主機後面插的4da造成主機當機
把那一塊換掉換插另一塊4da就好
但造成當機的那一塊拿去跟別的主機插竟然可以!

现在工控也这么卷了吗?
能不能过还得先处一下
昨天去把所有的模块都换了,暂时没问题了,希望别再报警了

网友D:
三菱的也是有不稳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