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的U口封了,怎么解。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9-13):
上位机的U口封了,怎么解。求大神指点;U盘插里只有声音,没有反应,管理里也没有反应,怎么办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注册表里禁用了

网友B:
干注册表,要么就直接从PE里面进去 ,想复制啥就复制啥

网友C:
通过虚拟机上再安装一个windows系统,然后就可以绕过这个了。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这个还是简单的,网口共享就行了,还要用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