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4):
F5UJ进行modbusTCP通讯时当读取的数据是正数时,设置的读取数据长度和接收的数据长度一致,数据也没有错误。

当读取到的数据是负数时,收到的数据长度在某个位置是设置的2倍,因为负数的位置不确定所以收到的数据也无从下手去处理。
也就是负数时收到的数据地址和服务器的数据地址对应不上了。
当进行modbusTCP通讯时负数怎么处理?
真诚求助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通讯时都是客户端读取服务端的寄存器,数据类型不同,占用寄存器数量不同(16位,32位,64位,字符串看长度);建议将数据转成16进制进行查看,看看是不是读取的数据高低位被调换,也可以先用tcp模拟软件进行测试。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用的测试工具测试的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测试工具测试的

读取寄存器个数改为4,PLC监视数据使用16进制查看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好吧,说下这个正数和负数
值为5它在计算机中表示为: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01
5转换成二制是101,不过int类型的数占用4字节(32位),前面填了一堆0
-5在计算机中,负数以原码的补码形式表达。
原码:
一个正数,按照绝对值大小转换成的二进制数就是正数的原码
一个负数,按照绝对值大小转换成的二进制数,然后最高位补1,就是负数的原码
比如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01 是5的原码。
1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01 是-5的原码。
补码
正数的补码与原码相同
负数的补码为对该数的原码除符号位外各位取反,然后在最后一位加1
比如:
1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101 的反码
是: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010
那么,补码为: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010 + 1 =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011
-5 在计算机中表达为: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011
转换为十六进制:0xFFFFFFFB
道理倒是明白,关键是收到数据后怎么处理。收到的数据有正数也有负数时,怎么才知道自己收到的是负数,负数在哪个寄存器里。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和是否使用16进制无关。为什么读取1个保持寄存器,收到的数据却占两个寄存器。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看了你图中发送内容,你用的工具多发了两个字节内容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有可能是测试工具的问题

网友B:
换个调试软件直接自己写负数的报文,看看是不是还会多出来字节

网友B:
你用这个软件试试,也是这个网站里面的
真诚感谢!
附件: TCP和MODBUS-TCP通讯调试软件V1.2_Wince_Winxp_通用版.zip (138 K) 下载次数: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