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包装机色标模式

楼主(2022-09-15):
包装机小白想请问下各位大佬,色标模式是干什么用的?具体原理是啥呢?有没有大佬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A:
色标传感器,他是用于检测色标,一般是十字架或者一条线,包装机分切机主要用于边缘追踪和对版

网友B:
位置定位偏移调整,也用于制药及包装行业。

网友C:
消除印刷造成的累计误差

网友D:
高速 色标用在探针 如果虚轴是主轴 跑位置叠加就行
中低速 中断定长 或者 慢速寻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