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途软件里,怎么通过修改三基色的数值来改变触摸屏颜色的显示?

楼主(2022-09-15):
在博途软件里,怎么通过修改三基色的数值来改变触摸屏颜色的显示?精致面板系列,想通过比例使其显示不同的颜色?

网友A:
背景色没法改变吧?你可以做一个矩形框作为背景 这样添加外观 连接一个PLC变量 不同范围值显示不同颜色

网友B:
还威纶通好些可以改,博图还真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