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利用Variant指针完成数据清零

楼主(2022-09-15):
通过variant指针清零任意一种数据类型的数据,字符串除外

网友A(2023-02-02):
peek pook 可以
下载积分:+2(346742588) 热心助人!
Hello,你快乐吗?

楼主(2023-06-19):
PEEK和POKE 只能读写标准的DB块,对于优化的DB块无法读写数据

楼主:
可以建一个FC块,建一个Inout的输入输出引脚,引脚数据类型为Variant ,Tmep区建立一个数据类型为Byte的数组,数组长度自定义,通过反序列化可以清空绝大多数数据类型的数据,(字符串无法通过该方法清空)

网友B:
字符串最好清空,把第二字节的串长设置为零即可,后面的内容不用清。

网友C:
可以看看我关于“多重数据堆栈”的帖子里面有关于各种不同的数据类型清空的堆栈
学海无涯!

楼主(2023-10-17):
FC功能块代码如图所示,可以清空任意数据类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