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和EIP传感器通讯,目标变量怎么写,从哪里看。

楼主(2022-09-16):
如图片,欧姆龙和EIP传感器通讯,目标变量怎么写,从哪里看。
图片中是基恩士SR1000

楼主:
在Network Configurator for EtherNetIP里配置是这样的,是不是如果不用Network Configurator for EtherNetIP配置,直接在软件里配置 目标变量写100 和101即可

网友A:
目标变量其实就实例ID,100和101就是实例ID

楼主:
感谢二楼指点,已知道在哪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