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有哪位师傅知道三菱步进指令STL怎么在掉电后上电能继续运行

楼主(2022-09-17):
三菱步进程序STL在运行中突然断电,脉冲还没有发完,上电后,回不了原点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步进程序如何实现暂停,或者停止。
有志者事成

网友A:
哈哈哈,兄弟,半路出家,隔行如隔山,只要肯攀登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掉电保存实际位置,然后,手动回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开机重启之后,如果不是绝对值编码器,要记得先回原点,之后再操作其他的。暂停指令加在每个STL指令动作开始的 地方,做切断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三菱STL 里面做了发脉冲指令 只要急停复位了那些 然后再启动就不会发脉冲 最好不要用stl 或者先复位y m 延时再复位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