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7):
伺服在PLC控制做 -100---100的往复运动,mc_moveabsolute 指令DONE完成后执行下一个动作,此时监控位置曲线,实际在99.744或者-99.765上下轴就返回了没到实际到达,怀疑是指令完成后,实际轴未到达,后面加了对比指令,当前值到达后执行下一条,此时定位延迟便会产生一个不连贯性
请教如何连贯有精准的运动如何实现

网友A:
位置到位加个上下0.01误差就可以了。
plc

网友B:
伺服响应的问题,调一下伺服参数。速度环,位置环增益调大

网友C:
要做到0对0吗?这个精度在PLC比较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到位加个上下0.01误差就可以了。

速度不同 误差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响应的问题,调一下伺服参数。速度环,位置环增益调大

调整了刚性会好很多,但是还是不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到0对0吗?这个精度在PLC比较ok了

单轴可以这么干,电子凸轮时咋整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品牌的伺服,如果使用不知名品牌,可更换品牌,通常调整伺服刚性即可解决

网友E:
是不是汇川

楼主:
被你发现了 看来你也遇到过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汇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被你发现了 看来你也遇到过

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我滚刀机刚刚做完   也是汇川  双刀  120M/min   误差+-0.2mm
09.00打成手动  调下08组参数    给定速度波形与回授波形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