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遇到的一个问题
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电气接线图设计、IO点表、电气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2-09-17):
最近有个项目使用的国产慧灵机械手,四轴,需要电脑端使用一个厂家C#写的软件去驱动机械手动作。中间是网线连接,程序写好后有个问题,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能驱动着机械手运行的很正常,速度也很快。但是我把程序换到一个其他电脑,机械手运行的速度和流畅度明显不如我笔记本电脑,配置低的电脑试过,配置高的电脑试过,win10 专业版 企业版都试过,就是只有我笔记本电脑跑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啊

网友A(2023-07-15):
国产慧灵机械手.
没有用过。
只有我笔记本电脑跑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说明,你电脑有哪些软件设定,其他电脑并没哟设定好,或者根本没有设定。
可以询问一家厂家技术人员,可能比较深入

网友B:
这个问题最好找厂家解决
相信自我!

网友C:
是不是认哪台电脑编的程序?

网友D(2023-08-25):
用过慧灵的电缸夹手,RTU控制的,还可以

网友E:
厂家快点来吧。
机械手遇到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