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开关,开任意三个亮红灯,开任意两个亮黄灯,开一个亮绿灯

楼主(2022-09-17):
四个开关,x0,x1,x2,x3
开任意三个亮红灯y0,
开任意两个亮黄灯y1,
开任意 一个亮绿灯y2。
要实现这个功能用什么思路来设计呢,看书上用的是真值表,然后用逻辑法简化,再编梯形图。感觉逻辑简化看不懂,太麻烦了
有木有 好的思路呢。讨论一下

网友A:
開關ON寄存器加1,開關OFF寄存器減1,判斷寄存器內容,等於 3 時Y0 ON,等於 2 時Y1 ON,等於 1 時Y2 ON。
下载积分:+1(mhi007)
下载积分:+2(yangqb)

网友B:
SUM指令,
不支持这个指令的,
用For来统计X0—X3里有几个1,
不用什么真值表。
下载积分:+1(乌龟船长) 好贴好贴!

网友C:
1楼的办法可以,只是程序有些多。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
见图,用LD=指令比较好理解

网友E:
管你真真假假,我这个什么PLC都可以
下载积分:+1(山西长治冯) 是我看不明白了?这能行?
下载积分:+1(ajunn) 不错,加鸡腿

网友F:
1楼的简洁明了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G:
SUM K1X0 D0
然后D0做比较进行输出
下载积分:+5(心碎了无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管你真真假假,我这个什么PLC都可以
如果多次按X0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如果多次按X0呢
你猜,我上面不是先清零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管你真真假假,我这个什么PLC都可以
好厲害的!一點就通!謝謝您!

网友J:
有个BUG, 按住X0-X4任意一个 数会一直加
引用 网友E:
管你真真假假,我这个什么PLC都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个BUG, 按住X0-X4任意一个 数会一直加

请认真理解下扫描周期,自己看不明白并不代表别人的就是错的

网友J:
看13楼
引用 网友K:

请认真理解下扫描周期,自己看不明白并不代表别人的就是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好好的程序被你搞成这个样子,你不看看M8000?为啥没接通?你不会重新模拟?有时候要多检查自己的问题,而不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13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大佬,右边的弹窗是怎么来的,我想要

网友J:
你这fx系列的都可以,
引用 网友E:

好好的程序被你搞成这个样子,你不看看M8000?为啥没接通?你不会重新模拟?有时候要多检查自己的问题,而不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大佬,右边的弹窗是怎么来的,我想要

汇川H5U仿真自带

楼主:
感谢大家,你们说的方法都对,我已经测试正常。

网友L:
这样感觉好理解

网友M(2022-10-21):
引用 网友E:
管你真真假假,我这个什么PLC都可以

有漏洞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测试了一下,确实可以
按扫描顺序来,
没有按钮的时候 D0=0
按任意一个按钮D0=1,
按两个按钮D0=2
三个按钮D0=3

网友O:
引用 网友G:
SUM K1X0 D0
然后D0做比较进行输出

正解
zsfjn

网友P:
如果是机械按钮,按钮接触瞬间,可能会多次计数

网友Q: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R:
這程式不試用,有問題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有漏洞

五楼程序没有任何问题!!!!
程序是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扫描的。执行的输出是最下边和最右边程序处理的结果。
D0里面的数据在扫描周期内看最后一个  [INC D0]

网友S:
引用 网友R:
這程式不試用,有問題

看这里

网友T:
5楼的程序没问题

网友U:
应该要把常开换成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引用 网友E:
管你真真假假,我这个什么PLC都可以
zsh340

网友V:
SUM指令外加LD=比较指令

zsh340

网友V:
引用 网友G:
SUM K1X0 D0
然后D0做比较进行输出

正确

网友S:
引用 网友U:
应该要把常开换成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你按5楼的写方法自己写一个不就知道了吗,理解扫描周期很重要

网友W:
引用 网友J:
有个BUG, 按住X0-X4任意一个 数会一直加

不会的,每个扫描周期都送零了

网友X: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Y:
引用 网友E:
管你真真假假,我这个什么PLC都可以

巧妙之处就是利用了扫描顺序,高手

网友Z(2022-12-07):
x0x1x2x3都用上升沿不好么?

网友AA:
用SUM读取区间ON个数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你猜,我上面不是先清零吗

网友AC:
说用上升沿的好好动动脑子 你的灯肯定是按下按钮的一个扫描周期就灭了

网友AD:
用sum求ON位指令

网友AE:
受教了,好多种方法啊

网友AF: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