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直线电机问题

楼主(2022-09-17):
大家好!
有一个三菱直线电机,用的mr-j4-b-rj
的伺服控制器,装了电池,把参数改成绝对编码模式,就报警37.4,还回来就不报警,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嗯 看手册 线性驱动器的17章 ,其余章节一概不看。
37,4应该是光栅尺分辨率设置问题。

网友A:
全闭环好像不用电池

楼主:
好像是听人这样说过,但是有些直线电机可以装电池,不知道怎么区分

网友B:
能不能做绝对位置,取决于匹配什么型号的线性编码器,,你的编码器支持绝对位置,你才可以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