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8):
三菱PLC与台达温控器通信连接不上,程序是引用论坛前辈的作品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924-page-1.html,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是啥问题,在此先行谢过! FX3U与台达温控通讯.rar (164 K) 下载次数:65

楼主:
用台达软件可以连接温控器,也可以设定温度,现在就是PLc通讯不上温控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读到PLC发出来的数据,这个情况应该是程序那里不对,麻烦各位大师帮忙看看那里写的不对,谢谢!

楼主:
用ModScan32监控也是通讯有问题,也一直找不到问题在那里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台达手册上面的地址4700我现在用ModScan32监控地址应该是多少呢,为什么通讯都设置了、而且是对照温控器软件地址设定的,可一直通讯不上呢?

网友A:
你不是要读的么?怎么会用10H功能码?建议还是看下站号基本设置看看有没有问题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台达手册上面的地址4700我现在用ModScan32监控地址应该是多少呢,为什么通讯都设置了、而且是对照温控器软件地址设定的,可一直通讯不上呢?   [attachment=272112]

网友A:
这个地址是H4097,意思是代表16进制下,输入4097 ,不是1001,你应该还没把手册看懂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台达手册上面的地址4700我现在用ModScan32监控地址应该是多少呢,为什么通讯都设置了、而且是对照温控器软件地址设定的,可一直通讯不上呢?   [attachment=272112]

网友B:
三菱设置寄存器,很麻烦的,你直接在通讯设置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我晚点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是H4097,意思是代表16进制下,输入4097 ,不是1001,你应该还没把手册看懂

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程序上面是有问题的,功能码是错的,要改成06H才是写入,我之前一直以为前面有H开头的就不需要转成16进制了,而没有h的数值才需要转16进制,手册上面的通讯还是看不明白,尤其是这一段我没有理解

我在下了两份手册,如果有H开头的那岂不是全部再转16进制了?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你只需要读一个地址,写一个地址就行了,读1000H这个地址就是当前的温度,写1001H就是设定温度,具体其他的功能你要按照你自己的要求来,后面的说明中的8000H这些应该就是报错会出现这些代码,根据这些代码解决问题。
比如说你传感器的型号用错,这个温控器上面应该就会出现8004H这个代码
引用 楼主:

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程序上面是有问题的,功能码是错的,要改成06H才是写入,我之前一直以为前面有H开头的就不需要转成16进制了,而没有h的数值才需要转16进制,手册上面的通讯还是看不明白,尤其是这一段我没有理解 [attachment=272121]
我在下了两份手册,如果有H开头的那岂不是全部再转16进制了? [attachment=272122]

网友A:
16进制就是用H来表示的,这个很常见的
引用 楼主:

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程序上面是有问题的,功能码是错的,要改成06H才是写入,我之前一直以为前面有H开头的就不需要转成16进制了,而没有h的数值才需要转16进制,手册上面的通讯还是看不明白,尤其是这一段我没有理解 [attachment=272121]
我在下了两份手册,如果有H开头的那岂不是全部再转16进制了? [attachment=2721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进制就是用H来表示的,这个很常见的

这个我知道很常见,10进制用K,16进制用H,我想问的是他本身就已经用H4700来表示了,我还要再用H4700转10进制来算,这也不符合常理吧,那要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我都要这样来转换吗?

网友A:
我的理解是H4700就是16进制的4700,不是转换成16进制后的数,这个数本来就是16进制,不需要你多去换算一遍~
具体你以后要不要按照这个来换,还是根据手册啊,谁知道有没有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