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8):
三菱FX3U高速脉冲X0怎么接收直流无刷电机5V霍尔脉冲信号

网友A:
某宝有信号放大的板子,转换一下。

网友B:
光偶转换即可。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模块

楼主:
能推荐一个吗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信号放大的板子,转换一下。

楼主:
什么型号的光耦
引用 网友B:
光偶转换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偶转换即可。

99%的电工都没能力用光耦搭个输入电路

网友E:
光耦6N136或6N137,如果用ULN2003A可以到DC50V

楼主:
这种板子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信号放大的板子,转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72120]这种板子可以吗

4脚光耦的速度有限,波形变形厉害,上面网友提到的136之类高速光耦速度快很多,但高速光耦输出又不支持24伏,输出侧也要工作电源,ULN2003需要合适下拉才能提速,好久不搞都有些迷糊了
  • 下载积分:+1(gk1688) 热心助人!

楼主:
    输入端提供的电流最大5毫安 用什么光耦好吗一般的光耦好像最小要5毫安电流
引用 网友E:
    光耦6N136或6N137,如果用ULN2003A可以到DC50V

网友F:
    不能共地?

楼主:
买了好几款电流小于5毫安的好像都不能用
引用 网友F:
不能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