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V710CM通讯不上报受信等待超时

楼主(2022-09-19):
富士触摸屏通讯不上怎么回事
机械臂

楼主:
图片!!!!!
机械臂

网友A:
通讯线不行

网友B:
V710应该用VsfT V5版本的软件。

楼主:
v5软件也不行。
机械臂

楼主:
大神看看怎么解决
机械臂

网友C:
他有三個通訊傳輸,232,USB還有網路
你都可以試,另外用232可以進入系統畫面會比較好,甚至看有沒佔用傳輸埠
另外你的VSFT 才5.0請升到最新版,好像5.49的樣子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怎么解决

~~業餘打工仔~~

楼主:
我用usb转网口线
机械臂

网友D(2023-08-10):
买的新线,是9针COM带网线口的。也显示你一样的问题,请问如何处理?软件版本是5.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