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接线问题

楼主(2022-09-19):
有几个1200的接线问题,请问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1200的IO扩展模块,输出端的L可以1L→2L→3L→4L→24V+,,把L端并联再接电源正,可以这样吗??
公共端也是,并起来 再接电源负,可以这样吗? 接线图上是每组单独接的
第二个问题是: CPU输入端传感器用的电源,我用外部开关电源给传感器供电,这两个端子空着不用行不行
第三个问题是: 所有模块的接地端子,必须要接吗? 以前用三菱,老师讲接地不用接,然后项目上的plc都没接地(只用的3U系列的),200SMART用过一次也没接地(设备也没怎么用)

网友A:
(1)输入的 1M 2M兼容NPN/PNP (2)晶体管型输出1的是24V,输出0是高阻态 (3)继电器型输出是干触点 (4)有接地标识的必须接地 (5)模拟量的M端可以直接接地以抗干扰.(即单独回路接到总进线的PE,必须是单独回路) (6)直流开关电源的0V可以用单独回路直接接到总进线的PE,必须是接到总PE的单独回路,只要电流能形成单独回路,这样是没问题的,很多说0V不能接PE的本质原因是没法让电流形成单独回路,并且接总进线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