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9):
大家都用什么配置笔记本电脑?我看了ThinkPad P系列的和T系列的,价格都比较偏高,我的预算又在8K内,实在找不到合适价位又兼性能的,虽然对性能不是很高,但是现在工控软件都越来越大,怎么也需要个独显,但是现在配独显的价格又9k往上了,主要还是自己太穷了,我太难了
  • 下载积分:+1(qj_wgx) 要独显干嘛,玩游戏呢, ..
  •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A:
    还是看你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才能确定买什么配置的笔记本合适。
    我就调试三菱和欧姆龙小型机,还有一些触摸屏软件,买了个二手恩波尔电脑,才200块钱,用的也劲劲的,对我工作够用了。
    拆二代

网友B:
    显卡有个MX450就可以了,或者AMD的U加集显,
    CPU物理四核就成
    注意电源适配器的大小,不要超过90W,那么电脑的重量也比较轻些

楼主:
    用的软件auto CAD和各品牌的编程软件及触摸屏软件,目前没有装西门子的软件,现在在用电脑i3处理器,机身键盘都失灵了,运行太慢了,外接键盘了,虽然勉勉强强能用,但是用着实在太难受了
    换新机想装个solidworks,所以对机型有点要求,内存和硬盘倒是标配一般就行,后期我自己可以加装,主要是显卡用集显感觉就太勉强了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软件auto CAD和各品牌的编程软件及触摸屏软件,目前没有装西门子的软件,现在在用电脑i3处理器,机身键盘都失灵了,运行太慢了,外接键盘了,虽然勉勉强强能用,但是用着实在太难受了
    换新机想装个solidworks,所以对机型有点要求,内存和硬盘倒是标配一般就行,后期我自己可以加装,主要是显卡用集显感觉就太勉强了

    8k随便找都可以拉得起你得要求了

网友D:
    买个二手的你会发现真香

网友E:
    为什么不买个游戏本,联想拯救者、惠普华硕的都行。预算高就买一个配置高点的,预算低就买个配置低点的。有时候二手的小黑也可以,我现在用的T450S,也是买二手的。要是画图,买个游戏本绰绰有余。

网友F:
    买个二手凑合先用用看吧
    永攀高峰,勤思好问

网友G:
    去某宝或某多多去淘个旧货,绝对有惊喜哟

网友H:
    联想新出的移动工作站不错哇

网友I:
    我刚买了机械革命Code01 Ver2.0,R7-6800H,32G,1TB,16英寸2.5k分辨率120hz刷新率的屏幕,再加上带个有线网口。5999预售价拿下,使用感简直完美

网友J:
    我买的二手ZBOOK嘎嘎香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K:
笔记本用来调试程序,CAD,SW,以及与3D有关的都是台式的。能运行SW的笔记本真没必要。

网友L:
6000多块钱都能买好样的了,目前工控软件也就西家变态吃内存。

专业外协

网友M:
我用的你想YOGA2021英特尔版都没有独显,已经用了快俩年了,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轻薄 分辨率 2K 高刷新是90HZ,
如果不需要装3D软件的,不需要买那些大块头背着太累,现在联想小型或yoga都有独显版6-7K多,还是香的。

网友N:
联想拯救者 Y9000X 2022款  I7-12700H、 24G DDR5内存、2*1T PCIE4.0 固态  、RTX3060显卡、16寸2.5k超窄边显示器、超薄金属机身、C135拯救者超薄电源 满足工控绝大数需求。唯一缺点没有固定网口,需要外接网口

网友O:
我还用的ThinkPad e580

网友P:
联想Thinkpad P15v怎么样 ,带的win10家庭版系统 ,感觉性能可以,不知怎么回事用的不顺手,升级成win10专业版还是不行

网友Q:
买了Think Book 14 G4+ IAP,win11系统,屏幕分辨率2880*1800,在这个分辨率下,缩放比200%,截图到excel时,图片突然变的很大,应该是放大到了2倍;再一个,桌面右键时会死桌面,应该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R:
公司给我们配的E14,倒是够用,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可以选择更好一点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联想Thinkpad P15v怎么样 ,带的win10家庭版系统 ,感觉性能可以,不知怎么回事用的不顺手,升级成win10专业版还是不行

其他都还行,就是散热是个问题,风扇动静比较大。也在忍受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