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19):
有个风阀,开关动作是220,反馈信号是无源的,进的plc输入点,现在遇到阀有问题的,内部220和24v无源反馈的触点有通的情况。烧东西了,请问下这个情况怎么保护?

网友A:
烧PLC了么???还是风阀自己拉跨了?
每个阀都用用中间继电器转就不担心烧其他的东西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22-09-19 14:35发表的 220V串入24 v.电路怎么保护 :
有个风阀,开关动作是220,反馈信号是无源的,进的plc输入点,现在遇到阀有问题的,内部220和24v无源反馈的触点有通的情况。烧东西了,请问下这个情况怎么保护?

网友B:
加装压敏保护(271或39)

网友C:
中间搞个继电器转一下,烧继电器线圈不心疼

网友D:
做隔离呗,用继电器隔离开24V和220V,小控大的原理

网友E:
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