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0):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我准备做一个S7-1200与ET200SP通讯的实验,我选用的PLC是s7-1200 plc  CPU 1214C  DC/DC/DC接口模块是IM155-6PN ST ,订货号是6ES7 155-6AU01-0BN0,

另外还有两个模拟量模块分别是AQ  4*U/I  ST  6ES7 135-6HD00-0BA1 和 AI  4*RTD/TC,2-,3-,4-wire HF  6ES7 134-6JD00-0CA1  ,

请问1.我还需要购买总线适配器模块6ES7193-6AR00-0AA0 和服务模块6ES7193-6PA00-0AA0吗?

       2.两个两个模拟量模块AQ  4*U/I  ST 和  AI  4*RTD/TC,2-,3-,4-wire HF要配什么样的电位组?

       3 另外还缺不缺其他部件?

万分感谢!

网友A:
6ES7 155-6AU01-0BN0这个订货号应该是包含了服务模块,不包含总线适配器模块6ES7193-6AR00-0AA0

网友A:
ET 200SP, IM155-6PN ST    6ES7155-6AU01-0BN0    1    件
ET 200SP, AQ 4xU/I ST    6ES7135-6HD00-0BA1    1    件
ET 200SP, AI 4xRTD/TC 2-/3-/4-Wire HF    6ES7134-6JD00-0CA1    1    件
ET 200SP, Busadapter BA 2xRJ45    6ES7193-6AR00-0AA0    1    件
BaseUnit Type A1, BU15-P16+A0+2D/T    6ES7193-6BP00-0DA1    1    件
BaseUnit Type A0, BU15-P16+A0+2D    6ES7193-6BP00-0DA0    1    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