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20):
        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多点对多点的PLC之间通讯,支持以太网,串口设备混合数据交换;无需编程开发,只须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支持网络跨网段,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本文是罗克韦尔(AB)的Micro850的PLC与西门子S7-200Smart之间的通讯的案例。

        在AB的Micro850的PLC内建立‘TAG_INT’、‘TAG_DINT’、‘TAG_REAL’3个全家变量,准备将其数值分别写入到Smart的PLC的VW1000、VD1002、VD1006寄存器,数据类型分别为16位有符号整数、32位有符号整数、32位浮点数;再建立‘ARR_DINT’、‘ARR_REAL’两个数组,分别用于接收来自Smart的VD800~VD836、VD900~VD936的数据。

        通过IGT-DSER的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通过网线连接上网关模块后设置参数,网关的详细配置如下图:

         参数设置完成后将参数下载到网关模块,然后重启。重启完成后在通过参数设置软件连接上IGT-DSER网关模块读取参数,如果有错误会在软件的消息栏显示出来,同时错误的数据行底色为红色,须要根据状态消息提示修改参数后再次下载重启。

        参数软件带有网络检查和数据监控功能,在‘工具’菜单里面,分别为‘查找设备/PING’、‘网关数据监控’,方便调试实现数据交互。

        同时也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监控PLC的数据,确认数据传输的正确性,以下是罗克韦尔Micro850的数据监控截图:

        下图是西门子S7-200Smart的数据监控截图:

         可以看到Micro850的3个标签的数据已经正常写入到Smart的V区域了,在Smart内设置的数据一同样写入到Micro850的数组了。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等PLC都可以这种方式与支持Modbus协议的机器人、仪表等设备快速实现数据交互(其它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案例在附件中)。网关常用的PLC类型如下:

        ◆ FX:  三菱FX系列PLC                                        ◆ QL:  三菱Q/L/R系列PLC
        ◆ AS:  三菱A系列PLC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MBS:  施耐德等Modbus兼容PLC
        ◆ DVP:  台达、信捷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FTK:  永宏全系列PLC
        ◆ MSK:  LS/LG全系列PLC                                   ◆ KOY:  光洋全系列PLC
        ◆ ABM:  AB MicroLogix系列PLC                          ◆ ABC: AB Compact/Control系列PLC
        ◆ INO:  汇川全系列PLC                                        ◆ GE: GE PAC/PLC系统

        资料下载:   PLC之间通讯案例.rar (4569 K) 下载次数:142

网友A(2022-10-31):
能不能实现跟AB的1756的PLC通讯?有案例吗?

网友B:
广告文啊,就没有不用第三方模块实现的案例么?

网友C:
200Smart和300可以通过MODBUS TCP与AB PLC通迅。
1200/1500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里的功能块与AB PLC通迅。

EtherNet/IP Scanner – Connecting third party I/O’s using EtherNet/IP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782314/en

EtherNet/IP Adapter - connecting third-party control systems to SIMATIC S7 controllers via EtherNet/IP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e/en/view/109782315

CIP Client – exchanging process data with third party control systems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e/en/view/109782317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用第三方模块,modbus r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实现跟AB的1756的PLC通讯?有案例吗?

    相关案列: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3474359